楼主(2018-08-29):
要求纱线速度恒定,纱线卷径增大,需要不断降低马达速度。通过脉冲式速度传感器反馈给plc,plc在进行pid控制,达到纱线恒速的要求。求大神来教

网友A:
用带转矩模式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私服电机的话,同样功率成本较高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 摆臂式浮动棍加变频器

网友C:
要么用转矩方式,要么就做卷径计算换算出当前的速度值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张力控制型的变频器,比如某川的MD330和某弦的最新的张力型

网友E:
人家要速度恒定, 你张力控制能实现目的  ????

网友F:
很明显是卷径计算

网友G:
这种典型的线材收卷的可以考虑做机械摆杆反馈信号给变频器,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收料,不需要伺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人家要速度恒定, 你张力控制能实现目的  ????
这个不太明白为什么反问张力控制能实现目的?

只要收卷线材张力稳定,线速度就自然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