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昨天试机还是老问题,故障再说一遍:

晶闸管软起启动过程中(约15S),虽然采用限流法,3倍额定电流59.5A,但启动过程电流却有个快速突跳的过程持续不到0.2s(目前只能确定肯定没有0.2s),这个突跳过程电流维持在5倍左右接近290+A,这个过程中软起柜和高开出线柜以及总进线柜上的电流表根本看不到这个突跳变化,只能看到电流没超过180A。只是在高开出线柜跳闸过程中发现其综保故障电流显示的是那么多,后期看综保上的波形确实是有那么一个突跳的过程。

补充:电机800KW,带齿轮箱,额定电流59.5A左右。以往其他厂家的软起和高开上的综保配合没见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确定接线及互感器没有问题,总保厂家三次来人确定综保没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在哪? 目前只是低速断采取了和高速断一样的设置,等于取消低速段保护。

这个“突跳”究竟来自哪里?

补:还在分析突跳原因,昨天晚上试运行就出事了,5#机运行三小时后速断动作,电流瞬间飙升到接近1800+A,初步判断,只可能是短路了,电机出事了,我去综保侧调取了事故记录及当时的波形图给大家看看,电机返厂检查还要好几个月了

网友A:
能画个框图大家看看吗?

楼主:
目前内外河水位基本持平,基本没扬程;一旦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形成内涝之势,扬程增加接近额定扬程,实际工况更复杂。运行电流趋于额定电流,那时的启动电流有多大根本未可知。
第二个波形图我只是反映了限流启动的一个大致过程,正常应该是白线,启动电流在限定电流内,而这个项目有个红色突跳过程,持续时间不超过0.2s,突跳的最大电流280-315A之间。

网友B:
综保没事那就是软起有事了。

网友C:
没有接触过、也不懂这方面,只是想象一下、回个帖而已。
大体故障的原因,基本就是电机、控制、负载、补偿及其结合等方面(或者还有干扰);又综保等没有检查到问题,跨过此点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而故障出现很有规律(比如可能是在达到某个速度、某个电流时),且以往其他配置没有出现这一情况;则是否有可能是在故障点时,电参数或机械参数的配合上,出现了诸如共振之类的现象……
纯属无端猜测,可能贻笑大方,请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保没事那就是软起有事了。

软起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触过、也不懂这方面,只是想象一下、回个帖而已。
大体故障的原因,基本就是电机、控制、负载、补偿及其结合等方面(或者还有干扰);又综保等没有检查到问题,跨过此点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而故障出现很有规律(比如可能是在达到某个速度、某个电流时),且以往其他配置没有出现这一情况;则是否有可能是在故障点时,电参数或机械参数的配合上,出现了诸如共振之类的现象……
纯属无端猜测,可能贻笑大方,请莫怪。

没关系,反正答案我也不知道,要是共振,这就不好解释了。不过其他项目我们1000KW-200KW的10KV电机都没出现过这问题的,好奇怪。

网友D:
进出口阀门的动作有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出口阀门的动作有木有关系?

你这话提醒了我,我还真没注意过,工作时最外侧事故检修闸门是打开的,工作闸门的打开高度有多少还没了解过,都在水下也没看到, 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觉得阀门的动作对电流有那么转瞬即逝的影响呢?不到0.2s啊

楼主:
我上传个视频,是出水口的,最外侧是事故检修闸门,里面还有道工作闸门。
工作闸门顶端基本都在水下所以也看不到。
由于事故检修闸门的关系,所以出水侧的水流看的不是很明显。
这个泵是贯流泵,不是轴流泵也不是离心泵。
图中从远处往近处看从1#到6#, 视频中是3#和6#在运行中。

网友A:
开关柜综保的数据记录上能看到这个突变电流吗?只看电流表有可能会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柜综保的数据记录上能看到这个突变电流吗?只看电流表有可能会漏掉。

时间太短仪表体现不出来,只是综保显示的故障电流,从其仪表中显示的波形图中大致可以看到突跳的那段波形。

网友E:
这个最好是有故障录波装置来查看比较详细点还能帮着分析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好是有故障录波装置来查看比较详细点还能帮着分析一下问题。。

顶楼有波形图的,B相没有引入信号,目前来看A.C相电流变化差别大。

网友F:
本着空载启动完成后再加载呢?对于水泵就是先将进水阀门关闭,启动后再打开呢?不知道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着空载启动完成后再加载呢?对于水泵就是先将进水阀门关闭,启动后再打开呢?不知道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不符合啊,没有阀门全是闸门。不管是试验还是后期运行,进水闸门都是要打开的。
现在是出水端先有工作闸门,再有检修闸门, 出现突跳情况的试运行时检修闸门都是打开的,工作闸门的开度情况不清楚。后期准备尝试着把工作闸门全部打开再看看吧。

现在重心全部转移到烧坏的那台5号电机去了表情,虽然电机要接近3个月才能拆但领导已经在要求准备报告了

网友D:
事故电机跟原先保护动作电机是同一台么?这个是新电机吧?投产、交接试验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故电机跟原先保护动作电机是同一台么?这个是新电机吧?投产、交接试验没做?

原先动作(突跳)电机是6台启动过程都有这情况。

事故电机是其中一台,厂里试运行3小时做了的,现在试运行3小时候出的问题,也就是合计已经运行了6小时左右出的问题。

网友F:
电机的启动出现非正常的大电流,一般都是,负载变了,变大了?或者是电机有问题了,比如有绝缘破坏的现象,存在漏电流?另外,软启动器也要检查是否存在问题。这里现场,机械和电气的问题都可能有,先从现场查,由外到内逐一排除吧。关键是能锁定故障点(故障原因)。处理就有针对性了。

网友G:
这种突跳有没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软起有没有检查过?接线?

另最后一图AC相电流差异好大!
输入电压没有问题吧?把AC相二次线换一下看看波形如何?
会不会电机绝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突跳有没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软起有没有检查过?接线?

另最后一图AC相电流差异好大!
输入电压没有问题吧?把AC相二次线换一下看看波形如何?
会不会电机绝缘有问题?

突跳原因至今不明。
是差别大,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绝缘击穿了可能吧,电机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启动出现非正常的大电流,一般都是,负载变了,变大了?或者是电机有问题了,比如有绝缘破坏的现象,存在漏电流?另外,软启动器也要检查是否存在问题。这里现场,机械和电气的问题都可能有,先从现场查,由外到内逐一排除吧。关键是能锁定故障点(故障原因)。处理就有针对性了。

锁定不了,都在那猜,没有一个理由让人信服的。

网友H:
这是网上搜的贯流泵,跟楼主说的差别大吗?网上还有直通式的潜水贯流泵,不知楼主说的是那种泵?

楼主:
类似的,跟最后一个像,这个项目电机和泵装在筒体内,卧室安装,水穿体而过,筒体长度约10m

图1应该是泵体,否则不会这么短

网友I:
软启动一般设有短时全压突跳启动功能,用于克服设备静态阻力,之后按用户设定参数(或转矩或电压或限流)进行启动,不知你所讲的突跳是不是指这个?电机额定电流约60A,突跳电流约300A,5倍左右刚好就是电机全压堵转电流的4-7倍区间。有些软启动可以设置取消突跳功能的,有些只能在选型时确定如AB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启动一般设有短时全压突跳启动功能,用于克服设备静态阻力,之后按用户设定参数(或转矩或电压或限流)进行启动,不知你所讲的突跳是不是指这个?电机额定电流约60A,突跳电流约300A,5倍左右刚好就是电机全压堵转电流的4-7倍区间。有些软启动可以设置取消突跳功能的,有些只能在选型时确定如AB公司的。

限流法和突跳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先前接触过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在软起的这个限流启动可能是虚的,或者说和上面说的不同了。
刚好这项目就是罗克韦尔旗下的AB,可以查看我早发的另一帖(“莫名其妙”的跳闸)图片。
所以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这个突跳一有,上级速断就要相应的更改了,非常感谢,我会联系并提醒软起厂家那边。
进一步讲就意味着高速断的电流肯定是要以接近堵转为准的,保护时间肯定是不会高于0.05s的通用设置,不可能在4-5倍;而低速段的电流要低于这个突跳值,同时保护时间要能躲开,就像0.2s,可能还可以更低,所以就要参考软起的设置了。

这也是我在其他项目上接触到的高低速断的通常设置,就这个项目供电局的尤其难搞。

网友I:
速断高值设置肯定是要大于设备全压堵转电流的,而且还要乘一系数防止全压启动误动作,速断高值我们一般都设0秒不延时,真正短路时的电流是远远大于启动电流的。速断低值一般在电机启动期间是自动屏蔽不投入的,当设备启动完成电流降至2倍(或1.5倍)以内时才投入的,目的是提高短路跳闸动作灵敏度,当速断高值短路电流灵敏度检验通不过的时候,可参考速断低值再决定是否要增加其他必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速断高值设置肯定是要大于设备全压堵转电流的,而且还要乘一系数防止全压启动误动作,速断高值我们一般都设0秒不延时,真正短路时的电流是远远大于启动电流的。速断低值一般在电机启动期间是自动屏蔽不投入的,当设备启动完成电流降至2倍(或1.5倍)以内时才投入的,目的是提高短路跳闸动作灵敏度,当速断高值短路电流灵敏度检验通不过的时候,可参考速断低值再决定是否要增加其他必要保护。

如果这个项目有直起需要,高速断是要大于7倍,没有我还是倾向于高速断设7倍,低速断我也很奇怪,应该有投入延时的,但这个综保厂家硬是没设置好表情,否则也不会高低速断都一样搞了。

网友J(2018-11-30):
高压没有接触过软启动电流突变还是取消这个功能。你把启动电压设置在百分之70试试。经验来自500KVA变压器带250KW重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压没有接触过软启动电流突变还是取消这个功能。你把启动电压设置在百分之70试试。经验来自500KVA变压器带250KW重载电机

谢谢,已经联系对方取消了,如果后期按照目前的40%启动有问题会尝试按照您说的增大启动电压到70%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