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请教大神们,我公司有个项目,需要把PLC中的数据和参数通过PLC(FX3U-64MT/ES-A)发送给我公司服务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模块,还是更换PLC型号???谢谢!!!

网友A:
远程模块就可以了,接入mes系统是很方便的

网友B:
PC开发个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