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怎么校正

楼主(2018-08-29):
Pro-face触摸屏上电按触摸屏时位置有点偏移,我在网上搜了下这个型号的触摸屏没有校正这个功能,我在想是不是触摸板坏啦!求大神们告知

网友A:
离线,找找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C:
GP2000的是矩阵式的,不需要校正;
3000系列是可以校正的,你校正后如果还是这样,就直接送修更换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