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我有一台设备,组装完成后自动空跑测试了一万多次,可是最近突然在运行途中按双启动上料,PLC会像断电一样重启,程序回到初始状态,人机显示屏上面也会显示一下没有PLC,监控程序,也会出现断开连接,PLC重启时,220v电没有断,24V开关电源也没有断! 目前换过PLC,换过开关电源,检查过气缸感应线,找不到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某一个气缸如果没有回到原点,就按双启动,就会出现问题,首先动作上是不会有干涉的,双启动后,可以等那个气缸到位后进行下一步动作,而且空跑一万多次也是双启动进去等那个气缸到位后进行下一步动作!!   各位有同样的问题吗!!!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24V的电在某个地方短路,建议给PLC单独接个开关电源再看故障发生情况。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以前碰到过报警灯短路,引起24v短路,触摸屏重启,然而报警时随机的,所以状态是随机的,换过触摸屏无效,后来根据操作工反应现象查到是报警灯短路。给PLC单独给电试试。

网友C:
没有碰到过plc重启的,碰到过施耐德,西门子触摸屏重启的。当时也是查了好长时间,后来把开关电源换掉以后就也没有出现过。开关电源单独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D:
好好检查下气缸上的开关吧,说不定接地了

网友E:
查看是不是每次都在这个状态上失电,如果是,就查一下这个感应开关是不是对地了。

网友F:
plc供电最好单独供电。更不要和现场传感器,光电开关使用一个供电。因为现场发生短路故障会造成电源保护,从而引发plc供电故障。

网友G:
换过PLC,还出现这问题就重点检查外围线路及元器件;

网友H:
应该是电源供电问题    供电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    断路器触点有没有接触不良  仔细检查下

网友I:
PLC电源不采用独立供电,出现问题不好查就是你自己问题

网友J:
因该就是供电短路,我也遇到过

网友K:
如多数意见,可以先排查电源(短路)问题;
看按双启动时,相关的动作(器件)等,或者PLC单独供电试。

网友L:
触摸屏自动重启遇到过,原因是屏蔽没做到位干扰造成的。

网友M:
以前碰到过输出部分有问题。

网友N:
看问题描述,使用了PLC输出24V

网友O:
用数字示波器监视PLC电源就知道是不是电压突然低了导致PLC重启

网友P(2018-11-12):
检查24V的负载,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