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麻烦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有一个项目需求24路I/O控制(I/O卡),但是不想用PLC,直接用工控机,怎么实现?怎么控制?用什么软件?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能带IO的触摸屏吧,成本更低一点,有的厂家把这种触摸屏也叫作工控机。

网友B:
1、对应的厂家会提供控制IO卡所需要的DLL文件。
2、用户可以使用传统的高级语言操作这些DLL文件。

请先阅读一下你的IO卡的厂家说明书。

网友C:
IO卡有PCI插槽的,有R232串口的,随便选一个就好了,然后自己编程序
纯IO用工控机不划算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靠性也有问题

网友E:
直接某宝买个24路的串口继电器吧,送的软件,通过232通迅控制,台式 笔记本都行。。

网友F:
感觉像很久以前的单片机类型

网友G:
只要你愿意,钱多,可以考虑工控机加控制板卡的模式,算起来设备成本会比PLC的模式高很多,就算软件不用钱买

网友H:
工控机比PLC 贵吧

网友I:
自己不需要做太多的方式就是工控机+板卡+组态软件。

网友J:
随便找个工控软件,然后支持和你的IO卡通讯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干活了,大概思路就是摸清楚IO卡各点的地址然后直接在上位机那一端操作相应地址就可以操作IO了,但是怎么操作是这个系统的难点,有需要高级语言的,有脚本,其次就是通讯,只要上位机能连上板卡,操作起来应该也不是很难。
板卡协议一般都是通用的协议485或者TCP/IP等通用且使用较广的协议,找个上位机(工控软件)玩的溜的,没啥难度的。

网友K:
我也曾经考虑过这样做,做机器控制利用上位机软件还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瞬间翻转信号,就没有PLC来得更简单。PLC在机器控制上来说,优势还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你是24路数据采集又不一样了。
在读取外部模拟量的时候,我感觉PLC的模拟模块比工控机数据采集也要方便实用一些。PLC可以十路八路的同时读取,工控机就难度大了,并且不可以长时间连续。

网友L(2021-12-03):
可以使用倍福软件的工控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