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刚到一个新公司碰到一个用可控硅控制电炉,总是温度在升到1000度以后。空开就跳闸。一开始怀疑是空开问题,换掉空开也不起作用。又把可控硅也换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你量过那时候的电流吗?

网友B:
加热棒有没有检查一下

网友C:
1000度的时候加热装置有没有变形短路,另外还有材料问题,比如玻璃冷态是不导电的,但加热到一定程度后是导电的。

网友D:
是不是有漏电现象,建议楼主仔细查一下。用摇表查。

网友E:
看下电流多少,是不是过载或者漏电短路现象

网友F:
楼主的信息中没有透露是哪种电热炉,部分的土法自己做的电热炉在温度太高时候会出现发热体之间的热击穿造成的短路,具体可以监控电流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热棒在什么情况下会出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炉的控制方式是空开  交流交流接触器   可控硅  变压器   碳硅棒

网友G: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H:
看一下工作电流曲线——瞬时冲击电流跳闸一般是导体短接或者跳弧,电流在跳闸前一段时间是逐步增加的话是有热导电性材料

网友I:
1000度以上加执元件应该是硅碳棒一类的吧,电阻丝达不到那么高的温度。建议楼主卡下那时候的电流,再排查线路

网友J:
2楼、3楼、6楼等说的情况,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观察是否确实与加热温度相关,时间上有不有关系、电流多大、以往情况如何,等。

楼主:
回复 网友J:
几乎是都检查了  我现在怀疑有的可控硅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怀疑是可控硅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炉的控制方式是空开  交流交流接触器   可控硅  变压器   碳硅棒
楼主在调压控制主电源后段加入了变压器,估计该变压器也是一个可能产生故障的,检测一下

网友K:
么有具体信息很难说!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都会导致问题的发生
楼主都已经换过可控硅了你还怀疑?
既然知道在1000度就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建议在900度以上进行运行电流电压还有短路电流进行确认!
变压器确认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