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客户要求在屏上做一个机器开机,关机的事件记录。大概想起到如下作用:假如机器发生故障,可以查询故障当天的开关机记录作为判断机器运行状况的依据,免得设备故障后只能被动听操作工的一面之词。(暂时先抛开记录容量问题)
我试着使用工具箱中的“报警显示”工具做了一个记录。如下截图:

这样做记录开机,关机事件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是一旦触摸屏断电后重新上电工作这个记录会丢失。
1.怎样解决记录断电后存储问题
2.查看昆仑通态2015年的选型手册,只有H系列有铁电存储以及SD卡存储,T系列可扩展。如果给T系列扩展具有铁电存储或者SD卡存储,能否解决记录保存问题
3.突然发现,我们一直使用的10寸屏,先后出现过TPC1061Ti,TPC1061Hi,TPC1061TX三个型号。(同一程序在三种机型上运行没有发现运行问题)。请问这三种型号都存在吗?(怀疑有假货)

网友A:
1、如果没记错的话,mcgs屏好像没有历史记录的功能,所以重开机记录丢失是有可能的,需要自己把记录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查询的时候再读出来。
2、三种是不是有得看选型手册,估计都有。但官网上的型号没有选型手册里全。另外也可以咨询mcgs的售前人员查对型号。

网友B:
正牌是TPC1061Ti
其他的是你想要什么型号给你什么型号

MCGS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会核对触摸屏型号的,只管分辨率。

另外楼主拿到手的新触摸屏有没有发现外包装盒子是没有触摸屏型号的

网友C:
外包装上还是手写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三位版主大力支持!
按照“风版”说的仔细看了下,还正是这样:
供货商提供给我的2015年选型手册(同时我也看了官网),基本就是主题帖里面看到的三个系列七种型号。

看看包装盒,六个面只有开口这一面贴了一很小的条形码和QC pass质检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示!
我主题帖提到的记录保存问题,原来是使用的工具不对。不能使用工具箱中的“报警显示”组态,要使用工具箱中的“报警浏览”组态。
验证了,可以保存。
至于具体是不是永久保存?能保存的记录量有多大?还需要考证。
起码目前我遇到的简单要求问题解决了(暂时可以交差了)。^_^

楼主:
用了这么多年HMI了,还真没有注意到昆仑通态屏的产地问题:
深圳昆仑通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批货的标签显示此公司名,以前使用的铁壳15寸TPC1561Hi倒没有注意包装上显示的公司名称)
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我一直浏览关注的官网,我也一直认为昆仑通态就是北京这家)

如王老吉,作为消费者,不管红罐还是绿纸盒包装,只要符合口味,喜欢就买。也就懒得弄清楚那个是哪家。同样,只要HMI使用上没有遇到麻烦,我也恐怕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