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温度报警求助

楼主(2018-08-29):
电源板上过来的温度检测信号。是经过双通道运算放大器LM393的7脚经过电阻到CPU的39脚电压2.3V就开始报A.OH,2.5v时就开始报E.OH.S,我用了正常的板子测到39脚的电压和不正常的板子是一样的,但正常的板子到4.2V左右才报A.OH,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师指教,还有看咸老师的书上说有可能是基准电压问题两块板子上VREF的电压测试点电压一样, CPU48个脚的这上面基准电压不知道是哪个脚测基准电压的。(CPU型号是0260F6A)

网友A:
我所遇到的变频器温度检测开关或热敏元件插头处的电压一般有两种:一种是5V;一种是2.5V。一种是低于5V就报警,一种是低于2.5V就报警。

楼主:
你讲的是测热敏端子上的电压吧我讲的是CPU端接受的电压信号

楼主:
这块CPU板正常板测量热敏插头处1.2V以上不报警,1.1V-1.2V就报A.OH,低于1.1V报E.OH.S。有问题的板2.62V就报A.OH,2.42V报E.OH.S。

楼主:
热敏插头开路是电压是4.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