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电动机振动或与之相连的机械设备振动的原因,有多种,在这里我讲的是变频器拖动负载振动的原因。首先要排除 甄别时变频器的原因,还是机械负载的原因,有时很难判断,这就要求现场观察 实验,要有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由变频器运行引起的振动,一般有变频器输出不平衡,变频器运行过程中与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共振,造成谁被振动或晃动。机械设备自身的问题,比如轴承有问题,电机转子导条断裂,风机或水泵的扇叶 叶轮有问题 皮带轮动平衡不好。。。第三 .就是安装问题。比如地基不平,谁被安装支架变形,安装螺丝未上紧,安装不同心,不在一条直线上。。。
 前几天就碰到一案例,合作厂家即罗茨风机厂家,从某厂拉回一套设备,就是风机运行过程中,低频即5到10HZ这个范围,风机振动,内部咣当咣当响,高于此段频率,运行就正常了,此风机用一台台达矢量变频器拖动。风机厂售后工程师与现场工人检修了好几遍,叶轮 轴承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低频运行振动不消失,公司派我去帮助查找原因,我考虑是不是变频器输出是否不平衡【空载不接电机】,测量后正常,有考虑是否有共振发生,接上电机线【电机与风机同轴连接】,运行变频器,先把频率调到30HZ运行正常 调到20HZ运行正常,调到10HZ风机振动,到5HZ振动加重,风机内部传出咣当咣当的声响,让其将设备支架垫一垫,声音减轻,再垫一垫,风机咣当咣当声响减轻,声响变得柔和,经过多次试验,突然间脑海中灵光一闪,再仔细观察发现,设备支架有问题,一点扭曲变形,这就是设备低速段振动的根本原因,变形不明显,不进行测量或不是有经验的师傅,根本发现不了,只想到是风机有问题了。看来是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呀。

网友A:
    机械设备是主体,电气控制是大脑和动力源,大多数设备是这样的,在工厂搞“机”的懂点“电”,搞
“电”的懂点“机”,这样在判断故障时会更加得心应手的。记得我在车间搞维修管理时,一台大车行走串电阻调速的天车在行走时声音特别大,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是机械方面的问题,钳工把减速机、联轴器、车轮轴承查了遍,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有修好,最后才发现是一侧的调速电阻断了。

网友B:
鼓掌。

楼主的问题在传动控制系统的应用中是一个经常打头碰脸的问题。有关现场电机的震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楼主的帖子,意在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场检查,不漏过一丝可疑现象,锁定问题,

帖子很精彩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机电一体化的系统,出问题以后,一般都是各工种眼睛向内,自己查自己的。否则,扯皮的事说不清楚,误事儿。

网友C:
来个福禄克测振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电一体化的系统,出问题以后,一般都是各工种眼睛向内,自己查自己的。否则,扯皮的事说不清楚,误事儿。
在生产现场,设备出现故障后,故障现象一般多体现在电气上,操作工就知道该动的不会动了,如果电气上的不懂机械,扯皮的时刻就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出事以后,相关人员都要到,各查各的。然后情况汇总,领导拍板下一步,所都不能走。当甩手掌柜不行。不过,金边如此,扯皮也会有。此时就需要一种手段来确认故障点查找方向。往往此时要通过电的操作确认机械是否有事了。哈哈

就以此例,其实看看是机还是电的问题,很简单,把电机运行于工作范围的最高转速,然后给电机断电,自由滑行至停止。如果整个滑行过程,没有震动,那电的问题就被确认了,反之滑行过程出现震动,机的问题铁定。仅此即可。

网友E:
有的检修有戏剧性,问题找到后,想起来却很简单。
顶楼例子中,一点点的变形,若无经验或体会(或原理推断),就是见到了也可能不在意;垫支架的做法有作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好,就是贴子没有图片,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