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师傅们,松下程序,copy k0 wy0 wy4什么意思?

网友A:
y0 y4f都清零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松下程序,copy k0 wy0 wy4什么意思

将WY0,WY1,WY2,WY3,WY4清零。

网友C:
区间传送指令。WY是模拟模块输出端。
如果是FPX的PLC,只有WY10 WY11 WY20 WY21 以此类推。

网友D:
移帖:

万象更新的回帖如下:
y0->y4
y1->y5
y2->y6
y3->y7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移帖:

万象更新的回帖如下:
y0->y4
y1->y5
y2->y6
y3->y7

你是来搞笑的,那个重复发帖根本应该直接删除的。
楼主问得是COPY,不是BKMV!!!

COPY:

BKMV:

网友E:
这个指令就是把WY0至WY4的数据全部清零
我遇到的松下的机型没有批量复位指令,就是用COPY指令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