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新手请教,爱得利变频器为啥把com端和正反转信号端短接电机就会转,短接后是有什么信号流通吗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有些属于行外话了,如果不接正反转信号,如何在端子控制模式下,让变频器运行起来表情,COM与正转信号短接,电机正转运行,COM与反转信号短接,电机反转运行,也就是0-1的变化对cpu而言,谁为1就执行哪一步

楼主:
上图为3个台达系列变频器,下图为一个台达,一个爱得利。上图按钮可以让三个变频器同时动作,下图按钮没接通爱得利的变频器就运行了。这两个是不是不能这样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看我下个留言,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改成这样就可以同时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改成这样就可以同时控制运行了,有点不懂

网友B:
设的一个端子是运行/停止,另一个端子是正转/反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改成这样就可以同时控制了

一般的按钮可以加模块,加个模块就可以互不干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最好加中继,用中继触点去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