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默认值是1.0或者0.0是什么意思  有些又是1:0
比如 P0844[0]默认值为1:0  说明书找不到1这个参数指什么
请大家讲讲下 谢谢

网友A:
P844是OFF2控制字,默认为“1”,是不激活OFF2,在这里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仅此或者说1.0代表100%;0.0代表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懂,看了说明书
  比如
           P0811的默认值0:0
           P0844的默认值1:0
是不是0:0代表P0811没有激活  1:0代表P0844激活   看见P0844的常用设置有722.0  722.1  722.2 722.3  19.0  19.1  这里都没有0:0  1:0

网友A:
请看上图。

参数P810/P811有两个属性,

其一,BI,就是它是一个可以互联的开关量输入的参数。B代表开关量参数,什么叫开关量?就是电平信号属性,要么是1,要么是0。就叫开关量,I代表输入(in),BI就代表开关量输入互联。所谓互联,就是可以由另外的参数来连接,间接地控制。比如说r722.x,这是开关量端子输入的参数,由外部的一个开关就可以直接选通P810/P811的设置了。

其二,P810/P811是CDS(命令数据组)的选通参数,两个参数组成的编码:00;01;10,11四种状态,代表四套CDS命令数据组的被选通状态。例如:当P810 = 0;P811 = 0,此时CDS(命令数据组)的0组有效(被选通),以此类推。

同理,P844也是BI参数,也是CDS(命令数据组)参数。它的四套参数的工厂设置由图示,你选择了一套命令参数组,那个工厂设置对应的组就当前有效。P844也是BI(开关量输入)参数互联,可以直接置位1/0,可以互联其他,比如端子的参数r722.x。

不知是否讲明白了?西门子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很有意思的,就像做游戏,很有趣。而且,机动灵活的个性化使用,让你能找到自我感觉。关键是要知道怎么用。有了操作方法,后面的使用就全由自己做主了。

网友A:
补充一下:

P844参数是控制电机“安全关机”的控制命令。所谓“安全关机”就是此信号一旦由“1”变成“0”的瞬间,电机立刻断电,从当前的运行转速自由滑行到停止。所以说是“安全停车”,主要是针对瞬态电机断电而来。这种操作,一般都是在现场出现危险时操作的。

那么,P844参数的属性是BI,也就是它可以任意互联,由外部或直接给参数置位。

将P844 = 0;由1变为0是直接修改参数来实现安全停车,这个可以;
将P844 = 19.0/1这是把P844连接到了BOP的操作面板的相关按钮,由操作面板的功能键,控制“安全关机”;
将P844 = 722.X这是把P844连接到了端子输入的某一个端子上,由外部的端子开关,控制“安全关机”。
将P844 = 通讯的开关量PZD某一个位,就是通过上位机的通讯,远程控制“安全关机”。

所以,在使用参数的连接和设置上,第一要看参数的属性,如果有BI的标识,就是既可以直接置位,也可以互联的开关量输入端子。怎么用,取决于你的需要。如果没有BI标识,就是只能直接修改参数值,不能与外部互联的参数。

网友B:
我看见P1071 CI: Main setpoint scaling –  主给定值定标默认为1:0  是不是表示默认值为小数 1.0  然后P1070乘以1.0就可以了

网友A:
P1071默认为1,就是10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懂的多多指点下。才接触西门子变频器V50,感觉比国产的设置复杂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V50?那是简版的交流驱动,算是最简单的操作设置了。MM4的G120的,S120的就会复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