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程序怎么转换为OMRON CP1H系列PLC程序

楼主(2018-08-30):
自己写的三菱程序可是转OMRON没有相关指令,怎么转换?

网友A:
2分悬赏就想让工程师为你服务吗?
何不自己先练练,不懂就问即可。
【方案】
CC-Link助力智慧水处理

网友B:
极少有人会帮你转换,因为涉及L100Z这样的位地址的间接寻址的切换,毕竟没有多少人熟练使用MOVR这类全局地址的间接寻址。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火电厂引风机上的应用

楼主:
L100Z用D内存也可以,比如D200Z1但是用OMRON怎么转,用COLL和DISTC及循环指令能否实现,请大师给个方法参考一下,有时候什么论坛说,三菱PLC和OMRON PLC都一样,我认为那是基本指令一样,应用指令等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C:
哈哈;还是自己慢慢编写吧;
【方案】
精彩视频 | 倍福可为流程工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花钱找人做了
【方案】
华北工控国产化嵌入式计算机,专业护航数据中心机房稳定运行

网友E:
这个程序不复杂!楼主可以逐条指令对比,然后自己完成!
【方案】
看台达三招化解数据中心升级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L100Z用D内存也可以,比如D200Z1但是用OMRON怎么转,用COLL和DISTC及循环指令能否实现,请大师给个方法参考一下,有时候什么论坛说,三菱PLC和OMRON PLC都一样,我认为那是基本指令一样,应用指令等差别还是挺大的。
CP1H无法实现D内存中的位地址间接寻址,要进行位地址的间接寻址只能采用MOVR这类全局地址的位寻址指令。
【方案】
变频器在塑料封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个程序,模拟测试功能基本实现,三菱BK-指令单独写了个程序,不在这段,该程序实现当D1201=1时 D201按秒递增
D1202=1时 D202按秒递增 一直到D1276.... 当D1201=0时,D201=0 D1202=0时,D202=0......,如有不妥请大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