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柜的增加

楼主(2018-08-30):
前两天有一个来我厂推销电房里面智能化优化,可以监测无功,电流电压等!但我要说的重点是他拿着我们厂里面的电费度数,及缴费金额,然后告诉我们说我厂因为6月份功率因数0.89.整个度数是200多万,被处罚了7000元!
但是我跟我们部门经理都不知道我们被处罚,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财务他们也只知道电费这么多,没有去关注这个电费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想问的是,我们的无功补偿柜是放在车间里面效果好呢,还是放在电房里面!

网友A:
电费详单上,应当有功率因数等数值;用电量大,力调电费比较明显。
不知现在的无功补偿是在哪些位置,平时的补偿情况如何;所述智能化优化,好像是监测提醒。

网友B:
当然是分布补偿补偿效果好

网友C:
一般都是集中补偿,方便管理维护!

网友D:
车间用电量大就放在车间,如果负载很分散,还是放在配电室里。
能拿到你们的单据的,很可能是电力公司有熟人,只要不是强制购买,自己装补偿柜和功率因数控制器就可以。

网友E:
分散就在配电房集中补偿。现场用电无功大可以增加就地补偿。你可以检查下你们的补偿柜,看看电容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你确定你的补偿电容是有效的吗?控制器是好的吗?

网友G:
个人认为对于负荷集中点进行就地补偿比在变配电房补偿更加合理,现场用电质量更好

网友H:
电费有没有因功率因数处罚在账单上是很清楚的。
你们账单都不去关注?是不是有点失职?
再说企业用电设计没有无功补偿?
分散补偿效果好,但是不好管理。
集中在配电房做补偿便于管理。
我所接触的都是做集中补偿的!

网友I:
假设6月份功率因数为0.89,用电量为216万度,罚款7000元,负载平稳,24小时连续作业,
根据此设定条件可做以下推断:
有功功率 P=2160000/30/24=3000kw
视在功率 S=3000/0.89=3370kva
无功功率 Q=1535kvar
不罚款电费 7000/0.5%=140万元
合计电费:140+0.7=140.7万元
综合电价:140/216=0.648元/kwh

提高功率因数所需容性无功负荷(以不配电抗器,系统电压400v算)
目标   理论容量   450v容量   减免电费
0.95    550kvar    687kvar    10500元
0.93    351kvar    438kvar    6300元
0.91    170kvar    212kvar    2100元
一般无功补偿安装在配电室,便于管理,分散就地补偿利用率不高,管理麻烦。
如果安装在低压配电室,单母线分段模式,以0.95算可在每一段母线安装无功补偿柜,450v  60kvar  6路  共720kvar
也可选择40或30kvar,回路数做相应调整,单个低压补偿柜容量不宜太大,否则补偿柜总刀闸容易发热,柜体发热也大

网友J:
2018/8/31所发主题“无功补偿柜的增加”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643,因与该主题重复,故删去;其原有4个回复分别如下(回帖未扣分):
引用 网友K:
根据感性负载配置无功补偿,功率因数不合格估计是电容数量配置不够

引用 网友L:
末端补偿好

引用 网友M:
首选在低压配电室集中补偿,必须计算好补偿电容容量,采取智能功率因数控制进行补偿,一般工厂供电系统功率因数控制在0.9-0.95之间为佳,过补也不好.....

引用 网友N:
无功补偿柜是放在车间里面效果好呢,还是放在电房里面?

没有绝对的答案,要根据现场负载情况,是各线路上的无功都差不多?还是某一线路上有最大的无功?车间距离总配电房有多远?所有这些情况只有你清楚,可你没说,别人怎么知道装哪里,所以还是问你自己。

之前在2018/8/30所发主题“无功补偿柜的增加”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611下已有提示;通常,一个问题,只宜一个主题。
若确有必要另开主题,例如,问题有了新的疑问、新的进展等,则需与之前主题有所不同、或侧重点不一样等。

网友J:
再看楼主提到的问题,除相继发布3个标题相同、内容相同的主题外,未见有进一步的说明;
也就是说,他人在未掌握具体、详细或主要的情况时,只能给出原则性的意见。

标题是“无功补偿柜的增加”,那么很可能之前是装设有无功补偿的;从功率因数能够达到0.89,也可大体说明(因未给出负荷性质,则不能肯定)。
另外,之前,比如一个年度内的功率因数情况如何,现有补偿设施状态如何,是否有新增负荷,负荷分布情况等,均未说明。
也就是,无功补偿柜是放在车间里面效果好、还是放在电房里面好,是否需增加,需根据实际情况权衡。

当然,这只是从技术方面而言。

网友O:
看你们的电费单,有一项叫力率调整,后边的金额就是功率因数不达标罚款。

网友P:
变压器容量的20%-40%,较多采取30%,例如1000KVA变压器补偿300Kvar,1600KVA补偿480Kvar或500Kvar,2000KVA补偿600Kvar 。

网友Q:
这们这前是自动投的,后来不能自动投,就人工手动来投,主要是参考功率因数表别少投。

网友R:
每个厂都有每个厂的补偿方案,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去做啊。虽然分散不好管理,但是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