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在直流24V电路中串入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调节一个直流电机的转速,直流电机24V全压控制时的电流是0.072A,不知串入电路中的电阻选用多大的阻值?

网友A:
用300Ω/2W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B:
欧姆定律计算就可以了!
省事就用看楼上答案!

网友C:
直流电机调速不建议采用串电阻的方案,你的直流电源应该还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输出电压的,但不是全范围调节,不知道是否合你要求

网友D:
0.072A应该是全速状态下的电流,如果以此为参考计算出对应的串联电阻会引起启动力矩不足而很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