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压力变送器故障通常是由现场使用和安装方法不当造成的,例如变送器接线错误,电源电压不符合要求、充液管内清洁度不够、一次元件堵塞、指示表头与仪表接线端子接触不良等。
1.变送器无输出
当压力变送器无输出时,首先检查变送器电源接线是否正确,如果电源接线没有问题,接下来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 V直流电压,要求变压器电源电压最小12 V。如果变送器是带表头的,则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故障消失,则说明表头存在故障。
2.信号输出不稳定
如果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变送器输出信号值出现跳动现象,首选排除压力源的不稳定,之后检查传感器自身震动是否正常,传感器抗干扰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变压器是否存在间歇性短路或开路现象;检查各个稳压二极管、电路板焊接是否牢固、测试振荡频率是否稳定。
3.瓦斯压力变送器指示值偏高
如果用压力变送器测量管道内的瓦斯时,出现指示值偏高情况,首先检查仪表的零点是否稳定、是否存在零点漂移现象。检查瓦斯气体是否干燥,如果存在冷凝液则会使指示值偏高。如果管内全部是气体,那么管内的压力与变送器的压力相等,如果管内气体有水汽,就使得变送器信号压力大于管道压力,则变送器输出电流要大于实际值。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引压管底端安装冷凝器。
4.导压管泄露
当导压管出现泄露时,检查电信号回路工作是否正常,如果变送器检定正常,则考虑是否是导压的问题,如果正导压管存在焊接不良,则进行补焊
处理。如果是正压导管发生堵塞,实际流量减小,管道内的静压也会下降,这时变送器输出值不稳定。当流量增加时,影响变送器的输出。为了避免导管堵塞,要及时对正压管进行清理,定期对机制粘稠、带颗粒物情况进行检测。
5.气液两相压差波动过大
当负压侧汽液相并存时,则变送器测量值会出现波动,不能显示工况的实际液位。这时可以考虑将单法兰变送器更换为双法兰压差变送器。在普通变送器中被测介质经过导压管进人变送器测量室。法兰压差变送器物理性能稳定,不需要加灌隔离液以及冷凝器等辅助设备,所以其测量精度更高,而且减少了维护工作量。但是在选用双法兰变送器时,要对其测量范围,测量精度、静压误差以及零点漂移量等进行检查;在安装完毕后,对上述参数进行复查;在开启和停止压力变送器时,一定要注意避免仪表承受单向静压,例如可以采用安装三阀组件的方法来保护压差变送器,并且便于调理零位。

网友A:
我们这主要用的就是差压式的
4年了基本上没有问题!
遇到的就是室外的变送器内部有冷凝水导致短路后数据跳变。
其他的变送器(超声波)出现过感测探头脏污异常

网友B:
我们也用差压的,也从来没怀。扭矩应变的传感器变送器是自己做的,也很皮实,基本不坏。这些传感器,都很重要,如果容易坏,会影响我们整体系统的可靠性。所以,必须保证可靠

网友C(2018-10-01):
一般出现性能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多是收到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