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我们工厂有一台变频器(MM3-30KW),前一阶段经常会出现无故停机的现象,大大影响产线。我们对所有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排查,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来经变频器厂家介绍,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建议我们先排查一下。因为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给异步电动机提供调压调频电源,以满足节能或者工艺要求,其具有3个部分:整流、直流和逆变部分。如果外部电压不稳定会导致直流电压下降,从而使得逆变部分不能持续输出所设置的电压等级,从而使得变频器保护停机。

   事实证明,供电质量真的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我们使用福禄克 435II电能质量分析仪对变频器的输入电源进行了约半个月的监测。通过记录的趋势图来看,供电电源存在比较严重的电压暂升暂降以及瞬变过程,这为电源的改造治理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以下是部分记录和分析结果(包括波形):

在监测的第6天,变频器又出现了一次突发的停机。通过查看电能质量分析仪记录的数据,能够明显看出在停机的同一时间出现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电压暂降,降幅接近80%。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机时由于电压暂降引起的。

最后给各位工程师分享下可能导致变频器停机的常见原因:
1、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太高太低都会造成停机。
2、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有的场合,比如恒压供水,达到了目标压力后,会自动停机的,等小于目标压力,然后又会重新开启,这是正常现象。
3、电源中是否存在大量谐波,这个需要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或者手持式示波表来进行检测。
4、变频器硬件故障。比如接触器等硬件故障等等。

网友A:
供电不稳是会影响机器的,就连家用电器,供电质量不稳定的话,也容易出问题。所以,必须人手一台福禄克的分析仪?

楼主:
邀请各位工程师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协助完成此小调查:https://flukesurvey.wjx.cn/jq/27564928.aspx

网友B:
看看学习一下,能蹲点半个月查出真凶,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学习的时候,一般都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而这种无缘无故的停机要查起来费劲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邀请各位工程师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协助完成此小调查:https://flukesurvey.wjx.cn/jq/27564928.aspx

网友C:
看过一例变频器无规律停机故障:

台达变频器突发无规律停机,无代码的那种故障。测电压电动机没问题,后来实测通电运行状况,停机现象可谓是毫无章法。

后来了解到该变频器常常通过面板进行操作,因此那个师傅锁定到变频器本身,怀疑面板“STOP”按钮失效。经查发现“STOP”按钮用的微动点触,按压弹性小了很多,因此断定按钮内接触片失效,不定时出现接通现象所致!

换个点触按钮,或者改操作方式为变频控制为外部端子控制。

感觉这个跟楼主的无故停机实例都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C:
5道简单问题,已提交给楼主了

网友D:
变频器对输入电压的“暂降”,难道没有记录报故障的信息吗?比如说西门子的MM变频器,如果是这个故障停机的话,应该是F002吧。除非激活了捕捉再启动的功能。

网友E:
其他设备没影响吗?

网友F:
电源质量问题,像楼主这样的检测仪器与手段,一般公司与厂家或工程技术人员是望尘莫及的,一般是凭经验或长时间观察,因为电压骤降 闪降有时不明显,很难觉察,甚至发现不了,好多时候是凭直觉。像5楼所说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光是面板停止按键会发生这样的事,外控停止按钮也会发生,线路板传输启动信号的电路 集成电路内部比如串行输入输出集成电路内部不稳定,偶尔卡顿造成当时信号中断,变频器随机停机。重新启动又能运行了,总之这种故障原因是多多的。

网友G:
压降80%,至少会有大范围的接触器跳开,接触器、继电器根本就无法保持,而且变频器没有故障记录?如果是软文,请写的严谨一些。

网友H:
不知道这停机变频器是外部控制还是面板控制,感觉如果外部电源质量不好,短暂压降80%其他设备肯定会出各种问题的吧,比如用到220接触器,不会断开?

网友I:
我很好奇电压暂降(骤降)是如何引起的,是否能找到故障原因而排除,各人关注点不一样。
如果能有电能质量分析仪,则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很好奇电压暂降(骤降)是如何引起的,是否能找到故障原因而排除,各人关注点不一样。
如果能有电能质量分析仪,则更好。
他说的已经不能叫骤降,是闪断,这种情况体现不出电能检测仪的价值,用电设备会有明显的表现的,电工看不出这种问题就太菜了。如果说测量分散的用电点功率因数,测量谐波,从这些角度来说电能检测仪,还说得过去。

网友J:
有没有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报警?
出现“无故停机”的现象是比较奇特的,让你无从知晓是哪里故障。

网友K:
电压降80%,继电器、接触器之类的元件还不得全部跳闸啊

网友G:
电压骤降80%,楼主能给我们讲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又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总不能说拿检测仪查出来就算了吧。这种情况不需要向电力公司交涉甚至索赔吗?

网友L:
我感觉这就是个广告贴 哈哈 变频器都有故障代码的好嘛 像我做的东芝主电路低电压代码就是MOFF 哈哈

网友M:
电源质量影响变频器,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