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V变频器上电正常,点运行报PHL欠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31):
公司一台坏的变频器,打算学着修,哪位师傅赐教一下,指导指导,报欠电压,一般是哪个传感器误报,还是哪个元件不好用了呢,上图是我拆开的驱动板,指导一下怎么测量,测量哪个元件?谢谢了。

网友A:
一、查电网电压是否低;
二、查整流模块是否完好;
三、查继电器是否吸合、触头是否完好;
四、查主回路滤波电容是否损坏或失容;
五、查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电压检测电路在哪,滤波电容在哪

网友B:
检查驱动电路试试看,可能有短路元件,如果启动报欠压。上电不报欠压说明开关电源 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说好的,启动报欠压一般有这么几个原因,指带负载的话。一.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未吸合或整流触发电路未动作或整流坏。二.输入电压低 缺相。三.直流散热风扇【指变频器启动后才转】短路。【带负载或不带负载】四.驱动电路有元器件短路。五,电机接地 短路。

网友C:
楼主确定是报欠压?好好去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请你好好看看说明书!变频器上电后翻看参数主回路直流电压显示多少伏?如果显示电压和实测电压不符,才能动手检修变频器。变频器直流回路检测电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取电路,第二种从开关电源二次侧取电路。台达变频器都是开关电源二次侧取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VFD-V系列的, 不是其他系列,手册我有,是欠电压

楼主:
变频器是VFD-V的,故障现象是上电不报PHL欠电压,带电机一启动才报欠电压,输入侧的三项电压没有问题,直流母线电压测量是540V,电机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报欠电压故障,想问下应该是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D:
变频器上电,不要启动,查看00-04然后设置1按确认键,就显示DC直流母线电压了,是否在530V左右电压,要是低于420V,那就是开关电源二次侧取电路至主板电路问题了!本坛有电路图你自己找,我们只能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启动前母线电压是540V,那启动后母线电压掉落至多少伏?要测一下,之后才可进一步判断故障。

网友C:
我反复查阅了几个关于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包括VFD-V VFD-VE,PHL故障代码到底是啥意思,难道网上的台达说明书关于PHL的故障代码含义都是错误的?请楼主把变频器型号和你所看见的PHL故障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E:
风扇短路,坏了

网友F:
楼主先说一下PHL的意思!

网友B:
PHL好像应该是电源欠电压。

楼主:
电源欠电压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欠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风扇旋转正常,没有问题呢。PHL是欠电压。这个欠电压与风扇有关吗?我换风扇试试?

楼主:
电机运行时母线电压没有下降的趋势,正常。是不是哪个检测元件出问题了,我如何摘掉这个欠压报警的故障。现在电机运行是正常的,就是一启动电机就报警

网友C:
这叫欠压?这叫输入缺相。

网友G:
我们应用中,如果输入电压正常,都是送修了。自己维修水平不够啊

网友H:
说了那么久,原来是输入缺相,方向都错了,说明书要好好看

楼主:
好吧,报这个PHL缺相,大多是那部分引起的呢

楼主:
菜鸟一个,各位不要见笑,这个报缺相,是哪个元件检测的,我可以拆掉或是屏蔽这个缺相的故障吗?飞线或是拆掉检测元件。不用更换,只要没有这个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I:
台达VFD-V变频器PHL输入缺相故障:

可检查欠相直流滤波电容是否异常或老化,电源输入端点螺丝是否锁紧?主电源端子是否全部连接完整?三相电源机种只接单相电源机种?三相电源是否特么不平衡?

参数应该是调不好的,解决电源问题吧……

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C:

网友K:
好像有几个51k的电阻,在rst输入端子附近,缺项采样的。查下

网友L(2019-09-20):
回复 网友K:
你好,我这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B系列,启动运行没有问题,不定时报PHL(输入缺相),跟那些地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