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爱普生RC700-A控制器与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通讯不上,有没有玩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与Q的也可以。

网友A:
就这么一点没啦,具体怎么个通讯不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没什么反应~

网友B:
自由口通讯不就好了,5U当服务器,用Unpassive。爱普生程序参考图片,记得系统设置里面对应端口号的通讯设置好就行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PLC侧怎么设置,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吗?请赐教

网友C:
PLC侧肯定也要写程序的, 使用套接字能通迅。首先写一段打开端口的程序,再写发送、接收的程序。最后再写一段关闭端口的程序。。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自己下个5u以太网口的手册一定有范例程序,差不多仿着写就好了。。。用到哪些特殊地址,比如通道打开的标志位都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