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中断指令

楼主(2018-08-31):
大家好,中断指令int s1 s2什么意思,怎么编写这个中断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中断指令int s1 s2什么意思,怎么编写这个中断程序

2个操作数的为浮点数转16位整数指令,中断指令INT只有一个操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