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cMT-IV5如何通过WIFI直连?不通过路由器,能实现吗??

楼主:
威纶的触摸屏,有没有大神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T-IV5如何通过WIFI直连?不通过路由器,能实现吗??
它能不能实现AP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T-IV5如何通过WIFI直连?不通过路由器,能实现吗??
能实现AP模式的话,自身就可以产生一个热点,其他设备就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