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1·PLC与电脑通迅:通迅线能用普通的网线吗?假如PLC上有RS232(485)接头·通迅线又是哪种?
2·PLC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迅:又需要哪种通迅线?谢谢

网友A:
与电脑通讯就一条网线就可以了;
与SIEMENS的屏通讯先确认好屏的型号;

网友B:
1.普通网线就行,并且S7-1200系列已经不原生带232/485接口了;
2.普通网线就行,在你选型的时候应该规避一个问题:如果是KTP系列,一定要选用带网口的型号,因为KTP系列分两种型号,一种单网口,一种单DP口,TP无所谓都有;
3.个人建议配一个交换机/路由器,S7-1200系列只有1215以上的CPU才有两个网口,如果你不配交换机,连了HMI你就连不了电脑了;如果你接了无线路由器,那就没有束缚,可以自由飞翔了

网友C:
可以选个双网口的cpu或者用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