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8-08-31):
那位大师帮忙看看,那里不对,总是不执行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time[6],c=9000//
short shi[6]
bool a,d
GetData(time[0], "Local HMI", LW, 9017, 6)//读取时间到变量数组time
GetData(shi[0],"Local HMI", LW, 100, 6)//
if time[5]>=shi[5] and time[4]>=shi[4] and time[3]>=shi[3] and time[2]>=shi[2]and time[1]>=shi[1]and time[0]>=shi[0] then
a==1// 时间比较
end if
if a==1 then
d=true
else
d=false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W, 120, 1)//
SetData(d,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好厉害,威纶通没找你当售后技术吗?我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但是if后面有毛病的,逻辑语言在C里是没有and这样玩的,或也不是or,你在想想办法吧

网友B:
停机程序比控制程序搞的好。

网友C:
第9行应该是赋值,多了一个等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停机威纶屏有分期付款,不用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纶是v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威纶通没找你当售后技术吗?我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但是if后面有毛病的,逻辑语言在C里是没有and这样玩的,或也不是or,你在想想办法吧
威纶宏指令和标准C语言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第9行错了,1个等号足矣

为什么这条指令能改用户密码?
SetData(c, "Local HMI", LW, 120, 1)//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网下下载,中间部分是我修改的,我只是写一个数据,源程序是修改密码

楼主:
我修改就编译不了,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自学者,英语也不懂,别说什么语言,我本人也不是从事工控行业,只是业余时间学习一下,挖苦我也无所谓,我只想能弄懂什么,希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是第9行,不是11行。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time[6],c=9000//
short shi[6]
bool a,d
GetData(time[0], "Local HMI", LW, 9017, 6)//读取时间到变量数组time
GetData(shi[0],"Local HMI", LW, 100, 6)//
if time[5]>=shi[5] and time[4]>=shi[4] and time[3]>=shi[3] and time[2]>=shi[2]and time[1]>=shi[1]and time[0]>=shi[0] then
a=1// 时间比较
end if
if a==1 then
d=true
else
d=false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W, 120, 1)//
SetData(d,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现在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9行错了,1个等号足矣

为什么这条指令能改用户密码?
SetData(c, "Local HMI", LW, 120, 1)//
这个是吧C里的数写到屏的寄存器LW120里边,如果C是新密码输入口,LW120是密码比较的存放寄存器这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据我所知LW寄存器不是掉电保持的,所以重新上电后密码就没了,解决办法应该是C指向了一个RW寄存器,在开机首次扫描时对LW120进行了初始化写入。
一般收钱授权,也没人搞这个密码修改,密码都是内设的几个固定的,如果是权限管理屏是自带的管理系统。

网友A:
楼主你这段程序如果可以执行的话,会直接把9000当新密码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网上下载本来是修改密码的,只是想改下试试,威纶屏带分期付款功能,只要设定密码,日期就行,不用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是这样,对应密码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第9行该是个赋值语句吧  改成then a=1  第十一行该是个判断语句  改成a==1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是这样

网友G:
等号与赋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