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请问师傅们:工厂里有什么方法可以算出实时的负载功率?比如知道配电柜上三个电流表的读数。或者通过电度表在一个小时的用电度数,例如一小时走了3度,互感器是800/5的。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装个功率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在没有功率表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多功能电表 上面有各种数据 :电压 电流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电量累积
实时功率计算需要知道电流 、电压 、功率因数

网友C:
哥实时电流 、电压 、功率因数就可以计算出实时的有功功率。

网友D:
1.732*380*160*电流表读数*功率因数    恩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实时监控电压,监控电流,监控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等等都是没问题的,唯独用电量,怎么监控呢?用电量是有时间的,在单位时间内的有功功率,瞬时用电量?咋算呢?总得有个时间单位以内吧?有时间单位,怎么算瞬态呢?

网友F:
安装个多功能三相电表;

网友G:
在之前的单位,是看高压的计量的表来估算的,如果不要很精准的化,可以试试

网友H:
知道了电流,可以大致估算到功率,比如5楼所述(具体我倒不记得了);
根据电度表读数,可以算出一段时间的平均功率,有互感器则考虑倍率。

网友I:
装电表是最简单省事的!
没有的话就去现场统计电流表示数进行计算吧!

网友J:
看到电流就基本上可以把功率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