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火焰探测器

楼主(2018-09-01):
请问大神们这种探测器有电压正常吗?电压为300多伏对地测量的

网友A:
这个工作时候有高压  有的放大器提供电压检测

网友B:
看样子你这个是西门家的传感器,常规的测量方法基本无效,就算你严格参考手册也会误判,但是如果你留意手册上的文字,里面有一句(基本寿命大概10000小时)当这个传感器失效时候,燃烧机的程控器就会锁死,不能进行点火和控制风门动作,就算你人工复位程控器也会很快锁死,这个传感器市面基本价格450,某宝会便宜一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传感器对于燃烧机起着决定性作用。

网友D:
这个也别纠结传感器好坏了。
如果能点火成功,然后自动熄火,那前面的检漏、燃气压力检测等等都通过了,基本就是它了。
还有个试验方法,点火成功后,快速短接它,如果不熄火保持燃烧,也可以确定了。
换新的最好注意下安装方向,窗口朝着火焰。

网友D:
JINT能不能把附件上传限制放大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西门子的某种净化系统控制器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我见过!!
后来被我用信捷PLC替换了

网友A:
整那么麻烦  我都是用打火机放不远处 一点火指示灯亮了就是好的。。。。。

网友B:
西门子的燃烧程控器和火焰检测在燃烧机上应用非常的多,图片上的这个类型也是比较特殊的类型,相关的检测方法可以在百度文库也是有的,但是你参考手册上的测试方法去判断有时候经常会误判(有时候会偶尔正常一下可以正常点火一次),现在这个配件也有国产的,价格大概360,应用起来就是寿命没有原装的那么长而已

网友F:
这个有300多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不是UV检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