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00驱动问题求教

楼主(2018-09-01):
伦茨9300之前修过几个,不过这次驱动部分的SOT-23贴片基本上全换了,今天测驱动不正常一检查SOT-23贴片搞混了,那位师傅能告知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跑电路分析应该不难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A4没错,另外一个是Z7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这样吗?

网友C:
你这是更换完毕了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也就这样了,不过电源部分发现也是坏的,没图不太好修搁置起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源坏,光耦容易短路,风扇部分过热容易坏,两个驱动电源的三极管有时候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