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1):
西门子MM440启动报F0090编码器脉冲丢失,F1300改为20,或者改为V/F控制,都会报F0090故障,单独把底座换到其他设备上,也会报F0090故障,请教各位大神,该查哪里?底座有检测脉冲的吗?

网友A:
前几天维修一台420的也会报警90,恢复出厂设置就正常了,因为现场使用了编码器。但是恢复原参数还是报警,觉得很纳闷,最终不得已恢复出厂参数,重新调整才正常。你可以尝试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能不能工作,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插编码器板子,如果机器本来用了编码器,你不插编码器板的话应该也会报警

楼主:
恢复出厂,用默认参数带小电机测试都正常,就是已装上带编码器的设备上,一启动就报故障,我单独把这台底座换到其他正常的设备上,IO板,编码器板,还是有参数的主板一块换成好设备上的也是报这个故障,所以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板子是装上了,现场把底座,主板,编码器板和IO板都换成好的,还是报故障,但是恢复出厂参数后,能带维修的电机运行, 电压也平衡,就是一用原来参数就不行,,一启动就报故障。。
如果编码器和编码器板有问题是一上电就会报故障。。底座有哪些检测信号吗?还是说有其他原因会误导维修人员呢

网友B:
MM44是插件式结构,所以装上编码器模板,就报故障,说明编码器模板有事。改无编码器运行吧?

网友A:
如果确认外部编码器无故障的话,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编码器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无编码器运行也报F0090故障,今天换了个底座,用的是老的编码器板和编码器,现在能正常运行了。。。。确定是底座的问题,该从哪里查起呢?底座直接恢复默认参数又可以带电机运行。,。。。。。会不会跟底座的寄存器数据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直接换了个底座,编码器板还是用的以前的板子,现在能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上编码器板后不报故障,一启动报故障,但是电机没转,频率还是0的时候就 会报。。。

网友C:
可以试试把电机调换一下转向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要这个编码器模板了,去掉它。接着用老的底座,从新工厂化复位参数,P1300 = 20。如果能用就接着用,F0090就只和编码器模办有关。

楼主(2018-10-16):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B:
现在看,MM4的编码器模板,其实也没问题,采用差分输入,关键是编码器的电缆,需要专用电缆,就是那种8芯或者10芯两两双绞,带屏蔽层的电缆。这样,那个模板就不会很报F0090故障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