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8-09-01):
接修一台变频器控制输送带线路!经查开关电源烧,更换后启动,变频器无反应!变频器是已经通电的,面板显示正常,就是启动后无输出显示!后我将FWD与DCM直接用导线短接,变频器还是没反应!是不是变频器和开关电源一起被雷劈坏了,我这里雨季经常打雷的!

网友A:
开关电源是外置控制电源还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更换后启动是指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了?变频器参数检查了没有?调整参数试试面板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外置控制电源还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更换后启动是指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了?变频器参数检查了没有?调整参数试试面板启动
如果以上不行考虑是不是控制板主板端子输入是否在外部电源坏的时候烧坏了

楼主:
是外置的开关电源,按启动变频器面板没有一丝反应,而且并排的两套机子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C:
正转和公共端短接后如果运行灯不亮主板是不正常的,肯定不会有输出

网友D:
尝试一下变频初始化,用面板操作,如果还不行,那就肯定坏了。

网友A:
检查频率控制没有?按你描述应该没有报警,全部调成面板控制模式,拆掉除电源外的所有连接线,看看有没有反应,最好接假负载(灯泡)比较直观,应该是普通变频器吧?

网友E:
变频器的参数里面有自检的参数没有,如果有,看看各个监控参数有没有故障?一般的变频器上电以后都会有状态字,提示你现在的变频器是什么状态。

网友F:
可能驱动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