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1):
请高手指点:台达VFD-M变频器2.2KW,电机也是2.2KW,设备用了4年,现出现OL故障码,检测时发现400V电容有漏电情况,更换后故障还是没解除,请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电容液可能把线路板腐蚀了;

网友B:
台达M系列小体积,小功率没有太大维修价值,不过空闲时练练手还是可以

网友C:
小功率一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D:
用了4年,电容就漏液了?这个小变频系统是不是频繁通断电呢?要么就是闲置很长时间直接用?

网友E:
换吧,功率那么小。来回反复不值当

网友F:
我也问一个  变频器连续报两次过流一次接地故障复位用  有没事了  咋回事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现象建议考虑电机绕组的漆包线绝缘问题 可以用摇表测试一下电机

网友G:
小功率变频本身没有维修价值 电容炸裂后主板容易受损 检测维修成本过高 建议跟换新变频 个人偏向于进口品牌替换台达 性价比稳定性抗干扰都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