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问题:图中标记RESERVE怎么删除掉?

楼主(2018-09-01):
图中标记RESERVE怎么删除掉?以及图形预览中可以看到的图形小了点·有没有办法让图形变大点?

网友A:
这是直接使用西门子官方提供的SMART宏文件了,解决办法有两个:
1.隐藏法
选择PLC宏,按图示操作取消组合
选择不需要显示的连接点,单击鼠标右键,点属性
选择功能文本,隐藏(是)。
取消隐藏显示。
2.替换法
直接选择PLC宏后,右键单击--属性,表格式编辑
自行替换每一个功能文本即可。
当然功能文本的位置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