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40故障

楼主(2018-09-02):
一台明电舍VT240S  5.5KW的机器,原先是模块炸了。现在想不装模块单板测试一下驱动波形,上电以后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本地操作,按运行键就是不运行,没有任何反应,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查看参数表,首先搞清楚是面板控制还是外部端子控制。如果面板控制,按运行键,变频器不运行【运行灯不亮】,按键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这个显示应该是没有运行指令啊,就是机器上电后的待机状态,试一下外部运行模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地运行指示灯LCL是亮的,说明已经是本地操作了。按道理这样应该按正转或者反转按键会运行的。但是按运行键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有故障的话,你倒是报个故障出来呀,那样也有依据去检查,但是它又不报故障。就是上电待机状态,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有点尴尬了!我感觉肯定是有什么条件没满足,导致CPU不接受运行信号!但是这个条件到底是哪个?现在有点无处下手的感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在本地模式,按道理按运行键(FWD或REV)应该运行才对,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反应。外部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打电话明电舍技术咨询过,他们只是说,可能驱动板还有故障!但这话说的我感觉意义不大,因为出现这个故障以后我也判定是驱动板90%还有问题,要是能锁定哪个电路有问题那最好了

网友C:
恢复出厂值,重点看看c30-0.

网友D:
看看按钮部分!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既然运行灯亮,那给定频率有没有,如果给定频率是0的话,那按运行键,变频器肯定没有输出,外控启动也没有输出,是不是也没有频率给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SPWM波形封锁电路损坏,导致CPU无6路驱动信号输出,所以你就看不到频率输出了。

网友A:
此类的帖子本论坛我记得好像有不少,建议楼主没有事的时候,亲看看。

楼主:
出厂值已经恢复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E:
这台机器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机器,同样故障

网友F(2018-11-24):
有报警,欠压或者过流或者驱动故障

楼主(2019-05-14):
但是面板不显示故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