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信号隔离分配器能当继电器用么?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8-09-02):
有三组模拟量输出,想在接收端控制控制信号的输入,能把隔离栅当继电器用么?

网友A:
想法新颖,但行不通。一定要带继电器时,只有选择带有继电器上、下限报警接点的隔离栅。

网友B:
可以当继电器,你的找个东西控制隔离栅的电源部分。!

网友C:
这玩意不是模拟量DC/DC隔离的器件吗?当继电器用,太浪费了吧?成本与用途不匹配。性价比不好。

网友D:
没见过当继电器用的,就是隔离作用,倒是可以当做:
1)防干扰的一项措施
2)信号的分配器用,一进多出
3)信号类型转换
一个最基本的模拟信号隔离器1进一出的价格都要接近200了,你当继电器用?

楼主:
就是在防干扰用,现在想通过控制隔离栅的电源来控制模拟量,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隔离栅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