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2):
电脑用格西烽火串口通信软件,主机发送命令从机不回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设置参数和接线图片都上传了。
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

网友A:
直接找一根质量好点的USB转RS485电缆直接接到变频器上!中间环节尽量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