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2):
错误代码和错误信息如下
1、16#800C 驱动器发出报警消息

     1.1 16#003C  PROFIdrive:驱动器信号“请求的控制”故障。
     1.2   检查设备的功能、连接和 I/O。
              在“调整”(Tuning) 对话框中,选择较小的增益 (Kv)。

2、16#863D 与设备(驱动器或编码器)的通信错误
       2.1  16#004   F 请求的逻辑地址无效
       2..2  ? 连接合适的设备。
               ? 检查设备 (I/O)。
               ? 检查 HW Config 中的拓扑组态。
               ? 比较 HW Config 中的组态和工艺对象。

具体网络是 一个1200CPU + 2个V90PN轴(电源1AC220V+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抱闸)组态了工艺对象 报文3 进行位置控制。 总线用的魏德米勒PROFINET 网线和接头,正常定位控制都没问题,就是过几个小时或者伺服刚使能半个小时左右会出现上面  第一个报警,总线上的通讯错误!编码器器通讯错误出现频率较低!目前两个伺服的AC220V电源已经加了个滤波器!电机线已经接地,问题仍存在!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
先占个沙发  6666666666666

网友A:
有没有用PROFINET专用网线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用西门子的,用的魏德米勒的专用PROFINET网线和接头

网友B(2023-07-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