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PT100取平均值样例看不懂

楼主(2018-09-02):
请教下下面的这段取平均值的怎么也看不懂,BMOV D531 D560 K19和后面这句BMOV D560 D530 K19,这两句传送命令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不清楚您什么地方看不懂,例如:
原先数据是这样的:D549内存放当前采集的数值。
那么当第一次使用了两个BMOV指令指令后,当前值被保存在前一个寄存器中,结果变成了:
当第二个循环开始后,结果变成了:
最终整个D530~549均会填满数据。
利用一个缓冲区来复制到前一个地址起始区域来实现了字左移的功能。

网友B:
刚看了下,楼上的解释不错。我在补充点核心思想就是利用两个数组进性操作,一个N数组一个N+1数组。N数组主要负责保存最新的N个数据,并把它赋值给另N+1数组的前N位,这样第N+1位就可以保存最新的数据。其实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构造一个先进先出的数据堆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翻译成人话就是:每隔0.1秒,对某外部模块的瞬时值进行读取,并对最新的20个值进行平均处理,方法应该有好多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明白了,就说后面的Bmov是做啥用了,还是没有下功夫去理解。如果一开始用版本给的Excel的方式来理解,可能还真能弄懂。
多谢版主,版主太给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