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振动问题

楼主(2018-09-02):
我单位使用的AB变频器,当频率调整到75%左右时,变频器和电动机有明显的振动,这是为什么?变频器都加装有输出电抗器,但是电缆为普通电力电缆不是变频电缆。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到转折点了

网友B:
可以适当调载波频率

网友C:
请参看关于【振动】的探讨的帖子,就在本论坛。高速振动一般与轴承 带轮不同心或动平衡不过关,安装不合格 地基不牢,支架不平有关,变频器方面与载波频率有关。

网友D:
要说电机有震动这个好理解。变频器也震动?这...?怎么回事呢?难道电机和变频器都放在同一个基座上?两个一起随着基座震动吗?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变频器设定的频率正好在电动机的共振点上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频率 避开共振频率点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关于电机的频率共振频率可以自行百度了解

网友F:
参数再次检查下

网友G:
调整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估计共振了。

网友H:
共振了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