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2):
西门子440变频器15KW的带15KW电机  20分钟左右报两次过流故障,又报一次接地故障,目前已经连续复位使用40小时未出现故障,可能的原因?

网友A:
这种现象,没有定式,就得自己查。在现场注意检查接线,布线,是不是符合EMC安装规则。你这个现象,能复位,阶段性报故障,与系统受噪声干扰有关。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了。楼主的负载是风机类型吗?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电缆的问题,有时候电缆进水,或者电缆接地短路

网友D:
电缆端子是不是有虚接么!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说明书呢

网友F:
电机线老化,电机线圈接线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