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2):
电阻的功率用来做什么的?
本人不懂求指教!

网友A:
也不太清楚其他的,好像是超过功率有可能过热或损坏。

网友B:
在规定功率范围内,电阻温度正常,可以长期使用。如果超功率使用,电阻温度将增高,随时可能烧毁。

网友C:
简单说是作为一个设计应用的指标,是在额定运行条件下安全运行标准

网友D:
电阻的功率是让你算好电流不要烧掉。常见的陶瓷电阻是1/4W(0.25W),假设是100Ω的电阻,P=I2R,换算一下I2=P/R=0.25/100,I=0.05A=50MA,所以电流小于50MA没关系,太大了要爆炸

网友E:
功率是限流的的,理论电阻都是无限通流的,但实际中材料都是有热效应的,有通流限制

网友F:
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了第一次买电阻时的“囧”事。
好奇拆机,不小心将录音机中的一只电阻碰坏了。
“老板:买一只**欧的电阻”。
老板一脸懵逼,问我多大的电阻,我再一次理直气壮的说就是**欧。
老板让我的无畏给怔住了,迟疑了一下,他问我啥上面用。
最后,收了我一毛钱,给了我一只电阻。

此后我才知道,同样100欧的电阻有很大个子,也有袖珍个子。电阻不只是阻值一个参数,还要有消耗功率这一个参数。

网友G:
发热会烧坏

网友H:
电阻的功率是用来散热的。电阻功率选的比实际用的功率大,电阻就不会被烧坏,反之亦然。

网友I:
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做的功,电阻功率大点,没那么容易烧坏

网友J:
首先尽量不要出现错别字。

网友K:
参数指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

网友L:
控制电流吧  不要过流

网友M: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以前上学做实验跑电子市场买电阻,跟人家说多少欧,人家问是1/4W不,把我问的直懵逼。后来人家问你干嘛用啊???说是实验用人家就给拿1/4W的了

网友N:
这不跟问水管的粗细用来做什么的不是一个道理么?大水管供大容量的水源,小水管供小容量的水源。

网友O:
专业性语言解释不清楚
就想进来掺和两句,我是有多闲啊
这贴这么久了,就我一个看到“攻率”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天啊,真的没发现!!是我太粗心了,应当是电阻的功率!

网友Q:
一般的电器元件都标出适用电压、电流这两个参数,但电阻有一个有别其它元件的性能,它的电压适应性极强,同一个电阻可适应不足1伏至几百伏,电压不同流过同阻值电阻的电流也不同,因此电阻不能标出电流这个参数,也不便标出额定电压,只能标出阻值与功率。电阻的功耗全转为热量,功率大小也表示了发热量的大小,表现出来的就是温度高低。而温度是要严格控制的,温度太高就会损坏电阻本身及其它元器件。所以电阻是一定要标出功率这个参数的。

网友R:
电阻功率表示一个电阻的参数,和体积散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