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三菱吊装RH-3FHR-D机器人的报警?是接线不对还是什么?

楼主:
求助大神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很明显就是连接器接线错误。。最好仔细检查下线路。

网友B:
打官方的电话问就行了

网友C(2018-10-16):
应该是端口的EMG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