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常看网友发帖,时不时会遇到如下问题:软件安装报错,软件打不开,这个无法新建工程……被软件拖死的概率真的很高!于是楼主想问问,连安装环境都搞不定甚至是嫌麻烦的人,距离“攻城狮”是否有很大的距离?

楼主也想邀请坛里的电气工程师们,来浅谈一下有关工控软件运行环境之兼容性方面的问题,你的工控自动化之路栽过多少软件的“坑”?目前遇到哪些软件问题待解决?(害苦了咱工程师的软件,来一起吐槽它吧

据楼主了解,基于软件其开发的复杂性,不同平台,不同应用,不同实现方法,未知情况如此之多,软件不兼容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我们常用到的工控软件中,有哪些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好,又有哪些软件之间的兼容性不好?有哪些工控软件在共享数据时不需复杂的转换?

有网友说,“现在的软件只注意版本更迭,很少注意兼容性和稳定性,所以看人品吧表情”,关于软件方面的心声与槽点不可谓是郁积于心啊!楼主斗胆试问,软件兼容性问题是否是软件开发最应重视的问题?如若工控厂商们的软件兼容性不良,会成为各自软件推广最大的障碍吗?

看到那些被软件折腾来折腾去的网友们,楼主心想真的要拼人品吗

网友A:
编程软件与电脑的操作系统更新不同步;
操作系统还有家用版及专业版,还有是否正版;

网友B:
有些软件碰到某些杀毒软件不知怎么就不好用了

网友C:
个人认为稍好点的解决方法是先在虚拟机里安装测试,如果正常了再安装到物理机上。
正版这事按国情来讲有点不现实,尽量用纯净版吧。
杀毒软件的话可以先退出,安装后再运行,一般效果还好。
还有就是像西门子这样的软件在安装前必须仔细看它的要求、兼容性、以及windows组件,还要注意注册表的修改。
还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不能运行了,那可能你没用管理员的帐户。
最头大的就是其他还好,新装的不行了,还不能重做系统,那就需要好好找找问题了。

网友D:
准备做事,编程软件安装不上,想想都沮丧。现实中遭遇这种情况很多,尤其西门子近年来推出的博图。网友们总结了很多安装经验,现在我一般不会再盲目安装一些大型软件,安装前会先静下心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1.软件对于操作系统的要求,对PC硬件要求
2.网上有关安装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E:
其实只要系统是原版无优化的,然后杀毒软件防火墙不装,我感觉西门子软件安装成功率很高。

网友F:
系统一定是专业版或者旗舰版。家庭版肯定不好用。然后是装完系统要用360管家之类的软件或是系统本身的自动更新(如果是正版)打好补丁。补丁完成可以关闭更新或者卸载360,推荐卸载。在安装各种软件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G:
1、软件正版 。
2、看看厂家的软件对于操作系统的要求。

做到上述两点,基本不会有啥兼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做系统也不行的简直要人命了,折腾个两天都不能好好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喜欢大湿这一步:安装前会先静下心来做一些准备工作。感觉特么有必要。不可盲目上软件

网友H:
补充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系统做好,安装完常用的一大堆软件后,记得做个系统备份!
真的很重要,有些软件很坑爹,装完不能用,还老是弹出错误窗口,有些软件用着用着就打不开了。
这时,往往来个系统还原一下,喝杯咖啡的时间,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所言极是,最好备份

网友I:
每次装博图。。都是一天的休息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I: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要求是比较高,很多童鞋表示分分钟想放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要求是比较高,很多童鞋表示分分钟想放弃
不过都可以根据度娘的提示安装成功的,而三菱的则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打电话给客服,只有一个回复:请换正版系统

网友J:
用正版的软件!安装了几十种PLC编程软件、几十种触摸屏软件、十几种组态软件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要用360对启动项进行优化!也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我都是把所有软件全部安装在C盘,而后再装360,然后全盘扫描,遇到一些被360误杀的文件就添加为白名单,而后用360优化一下启动项!最后做一次C盘备份!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