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查过好多相关内容,普遍说可以达到1200米的通讯距离,实际有用过较长距离的吗?距离达到几百米以后,波特率限制在多少?中间是否加中继?

网友A:
距离越长波特率越低,还要加终端电阻。
几百米用9600再加个终端电阻就可以了,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波特率影响不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一个水位信号和水泵的运行反馈信号,顶多两个模拟量,三个开关量。

网友B:
像你这数据量不大,做好屏蔽,一般1200米左右完全可以胜任。我一直选9600的波特率,在煤矿井下使用达到过1400米远距离传输。
现场调试远端掉站,通讯不可靠,才考虑在网络中间位置增加一台中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这个也是矿山,竖井七百米,把泵站的信号给提升机房,避免同时启动,说到底还是供电能力有问题,单网供电压力山大。

网友C:
1.4km的通讯距离呀?够长的。感觉很牛了。几百米我就觉得很远了。

网友D:
我们用的 最长大概50米不到,拖64个子站无中继,可靠性不是很好

网友E:
也可以加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