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松下PLC用copy复位y0,启动信号x0接通后y0显示是5?

楼主(2018-09-03):
各位兄弟,松下plc程序,我用了copy复位y0,启动信号x0接通后,y0怎么显示是5???

网友A:
不习惯可以用置位 复位之类的

网友B:
你就清除一个脉冲的时间,可能你清除后又有条件接通了Y

楼主:
我这就是一个正反转,就一个y0一个y1没有接通的地方啊

网友C:
还是脚踏实地的写程序吧,不要动不动搞这高级指令,那高级指令的。这种区间传送适用于传送一些数据类的东西,不是万能药。
不管什么PLC的高级指令都不是万能药。
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我没有用过这软件,不过,WY是插件模块输出,再者好象没有WY0这个地址。

网友D:
我认为一定存在双重输出的情况,哪怕使用高级语言仍然会存在这个情况,如果可能,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到这里,我认为现有的程序截图不足以说明不存在双重输出的情况。

楼主:
只有一个地方,输出y0,启动输出y1上面这显示6,

网友E:
松下是这样的表示方式,WY0代表以字方式读写16个Y端口
WY0是由Y0-Y15组成的

楼主:
问题是,模拟运行,怎么显示是5???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模拟运行,怎么显示是5???
上传你的程序。

楼主:
2215116211我口口发给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15116211我口口发给你吧

No,Sir,你不会希望通过QQ传给我的,因为加我QQ首先要付500元的费用的.

通过附件上传你的程序到这里,如果你不愿意上传你的程序,我将关闭这个帖子,因为没有程序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