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就在这个金秋的九月,大连德嘉迎来了性价比最高的国产兼容西门子PLC,M02型PLC的最新升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内嵌Modbus 模式,从此使用到Modbus通讯您不必编程,直接在软件上填表即可实现Modbus的通讯。方式如下:

这个是做从站的方式的相关设置参数

这个是主站读的方式相关设置参数

这个是主站写的方式

以两个PLC之间的Modbus通讯为例,一个PLC做从站,一个PLC做主站(读)的方式,监控数据如下:

-------------------------------------------------------------------------------------------------------------
升级内容A:  不仅可以用原来S7-200的编程软件也可用西门子SMART PLC
的STEP7-Micro/Win SMART编程、调试、上传、下载。
但在smart方式下:
1.密码只能使用最高级别“不允许上传”,其余级别都无效,等同于“完全权限”
2.主CPU和I/O模块的输出在从RUN(运行)转换为STOP(停止)时,是否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的状态,
  将继承原S7-200时的系统块设置,不受smart 编程软件的影响,如想修改,请用S7-200的编程软件
 设置好后,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然后再重新用smart编程软件下载全部程序,但它是无法覆盖冻结输出这一部分的内容

注:如果使用smart软件编程,当它下载完程序后,S7-200的编程软件就无法上传出PLC中的程序;反之亦然。
如果想切换编程软件,就要在微软的IE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192.168.1.222(PLC的后门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
进入PLC设置菜单,先完成"STOP PLC" ,然后再选择“PLC 清空”,之后就可使用你所喜欢的编程软件了!

-------------------------------------------------------------------------------------------------------------
升级内容B: 增加modbus 主从站非编程,以填表方式实现(简单实用)
使用填表方式时,有主modbus主站和modbus从站两种选项

1.modbus从站方式:
     只需填写波特率,校验方式,从站地址即可完成

     modbus地址与S7-200PLC的数据对应关系如下:
     00001-00128          Q0.0、 Q0.1 、Q0.2 .....  Q15.7
     10001-10128          I0.0  、  I0.1 、 I0.2  .....  I15.7
     30001-30032          AIW0、AIW2、AIW4..... AIW62
     -----------------------------------------------------------------
     4000n-4xxxx          VW(n)、VW(n+2)、VW(n+4) ......
                     例1: modbus 起始地址8  、个数3 对应PLC的V区为 VW8  、VW10、VW12
                     例2: modbus 起始地址19、个数4 对应PLC的V区为 VW19、VW21、VW23、VW25

2.modbus主站方式:
     首先填写波特率、校验方式、等待从站应答时间、命令重发次数(是指modbus命令发送后,如果没有收到从站的正确应答,是发送下一条modbus命令,还是再次或多次发送本条命令)
     主站方式可以有最多64条modbus命令,它通过在表中双击鼠标来添加或修改modbus命令行来轻松实现编程,这些命令从上致下按顺序不断循环发送执行。
     每条modbus命令中唯一要说明的是“命令执行前延时ms”,它是指该命令执行前要延时一段时间,主要用于给从站一个缓冲时间,一般情况下是无需延时的,填写“0”即可。

网友A:
做主站时,写多路保持寄存器一次性最多可以多少个寄存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站方式可以有最多64条modbus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站方式可以有最多64条modbus命令
答非所问!

网友B:
采用西门子什么软件编程,与哪款兼容?

网友B:
看着挺好的东西,不知具体应用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西门子的S7-200系列的PLC兼容,可以用STEP7 MicroWIN编程,现已经支持STEP7 MicroWIN SMART这个给200 smart编程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