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今天现场看的一个设备
12个模块
不让拍照。没有图片了。
FX3U-128MR加FX2N-48ER两个 FX2N-4AD  5个
FX2N-4DA  5个。

网友A:
这个可能根据模块种类的而不同。每个模块占用的点数可能不一样。。理论上特殊功能模块是8个。总点数不超过256点。。加上CC_LINK 据说是384点。

网友B:
FX2N-48ER这个是自带电源的,这种扩展单元一个后面带4个扩展模块是可以的;
你主机后面带四个A/D或D/A模块,然后接一个FX2N-48ER,再接三个A/D或D/A模块,再跟一个FX2N-48ER,再接最后的三个A/D或D/A模块;
用上面的顺序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C:
输入输出模块,不占用扩展的特殊模块数量,特殊模块可以扩展8个。

网友B:
差点忘了,特殊模块的地址K0~K7,那么10个模拟量模块最后二个是不会被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