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维修笔记

楼主(2018-09-03):
 客户送修一台90 KW变频器,检查主回路2只英飞凌IGBT  200A模块炸机,此变频主回路有六只IGBT模块。电源板驱动电路 U相2只驱动电阻【3W10欧】及1只驱动电阻【光耦输出驱动电阻 贴片】烧坏,驱动三极管【大功率】1只击穿。措施:主回路更换2只新逆变模块,U相驱动电路更换2只 3W10欧驱动电阻 1只二分之一瓦 10欧驱动电阻【贴片】,2只功率放大驱动三极管,一只PC923光耦,即更换全部U相驱动电路的元器件。线路板单独通电,测试三相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与电压正常。然后恢复变频器,先给变频器通低压电,用调压器【三相 0-250V】,慢慢给变频器通电,测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后,断电再通380V交流电,启动变频器【空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后,再断电接电机,运行变频器正常后做加载实验,正常。修复。
此案例的维修特点是:试机没有串灯泡或假负载,而是通过低压【三相交流调压器】测试,高压【交流380V】测试,然后带载实验,而成功维修变频器的案例。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是线路板即电源板驱动电路一定要修好,保证正常,测试手段即单独测量线路板的驱动电路时,示波器 万用表这两样仪器一定要用,输出波形与电压一定要准确,主回路损坏模块一定要换新【保证是正规产家名牌产品】,并且维修要按部就班,认真仔细,检查要全面,维修经验丰富,总之维修变频器要做到这几点,就能避免二次损坏的可能,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偶然 突发事件或不出问题。就是你做假负载试验了,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所以我的方法,还是可取的。不建议初学者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有一定经验了,可以试着采用。这种方法,简单 实用 方便 省时,安全 可靠。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