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维修

楼主(2018-09-03):
第一.磁控管的检查
1.在磁控管灯丝端子之间进行测试电阻值应该小于1欧姆;
2.在任一灯丝端子磁控管(接地)之间测试,电阻值应该无穷大,如果电阻值很小或零,那么该磁控管应更换;
第二.高压变压器检测方法:
检测三个绕组
1.初级绕组约1.45欧姆;
2.次级绕组约112欧姆;
3.灯丝绕组小于1欧姆;
高压保险丝坏一般情况高压二极管故障或磁控管坏,也有变压器初级短路造成。
检测电容器好坏详解
1.需将测量仪器设在最高电阻量程;
2.正常现象:
a.测试电容器两端子,在短时间内(实跳)显示导通,然后充电后的电阻大约为10MΩ;
b.端子与外壳的电阻应无穷大;
3.不正常现象:
a.短路电容器始终导通;
b.开路电容器因其10MΩ的内阻而始终显示大约10MΩ的电阻值;
c.当高压电容器中的内部线路接线开路,就会显示一个无穷大电阻。

网友A:
高压二极管要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量。

网友B:
微波炉还真没研究过,自己家到是有,基本没怎么用过。

网友C:
   家里的微波炉坏了能够自己修理也很好。

网友D:
家里的微波炉现在都闲置了

网友E:
机械定时样式的一般不加热原因有门开关关闭不良,高压整流管开路,高压保险开路,磁控管失效

网友F:
很好的介绍,很少看到维修微波炉。

网友G:
我家的微波炉,坏了就扔,再买新的。我倒是每天都用微波炉,做的开水,晾凉了,在微波炉里转几圈,水就不凉了,我不用暖瓶。微波炉里的器皿要用耐高温的高硼玻璃器皿。微波炉其实很方便,可以做各种的食物吃。不过这玩意用很长时间也不会坏,坏了基本就够年头了(比如10年以上),也该换新的了。

楼主:
呵呵,微波炉是家庭缺一不可的实用方便的电器,我感觉现在新的微波炉质量不如20年前质量好,原来大多数都是不锈钢内胆,反正现在微波炉质量一般般。微波炉要看原来整体质量如何,是决定是否值不值得修的主要因素...

网友H:
我家的用了10年了  保存一下 说不定用的到

网友E:
现在的微波炉比较容易坏的那部分,行内反应部分是使用铝线的变压器,由于没有深究和统计,不确定

网友I:
我家有小姨子拿过来修的微波炉,上电设置时间都没问题,一按启动,保险丝烧了,估计磁控管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保险丝有2个,要看哪个保险丝熔断,如果是高压回路保险丝就要检查电容、升压二极管、还有磁控管等....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去年,我在京东自营买了一个微波炉,是给医院病房用的,原来那个被我家护工给弄炸了,护士站通知我拿一个旧的去顶上,否则,大家都没法热饭了。我上哪去拿旧的呢?干脆买个新的吧,我就买了一个,医院住院部护士站还挺感谢我的,这不,到现在,那个微波炉还在上岗状态呢,都说我买的这个微波炉好。

没错,微波炉确实特别方便。我也喜欢用微波炉热食物。

网友I:
引用 楼主:
保险丝有2个,要看哪个保险丝熔断,如果是高压回路保险丝就要检查电容、升压二极管、还有磁控管等....
是电源输入220v那个保险丝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