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MELSOFT连接是指连接三菱品牌的产品吧?

楼主:
谢谢,
连接别的品牌(不是三菱)的产品,就不能用这个吧?

网友A:
支持三菱协议的就行

楼主:
只有三菱品牌的产品才支持MELSOFT,别的品牌的产品不支持这个协议的。

网友B(2020-07-03):
选中这个协议,怎么去写这对应的程序?有专用指令吗?最好样例说明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