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按下急停,伺服停止动作。

网友A:
以富士伺服为例,将伺服上的数字信号输入功能设定为紧急停止。

程序中将运动控制子程序的EN端设为FALSE,同时通过数字量输出触发伺服的紧急停止,

楼主:
直接使能了,不想改线路。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