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电机的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漏感抗,互感抗。这些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是变频器参数吧,这个是变频器自己算出来的,有静态调节和动态调节,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B:
基本的参数调定好,变频器设成矢量控制模式,带上电机运行下可以自动计算对应的参数;

网友C:
定子电阻可以用电桥直接测量,其它参数可以通过空载试验和堵转试验直接或间接算出。

网友D:
我就是按照2楼版主的方法做的
几个基本参数设置好了就开机跑,哪些参数运行后自己套出来!

网友E:
基本参关键的几个数设置好,品牌的变频器会自己测试填写的,主要是看说明书,参数也是太多了,有些是不用管它的。

网友F:
电机铭牌数据,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额定转速,最高转速,额定频率这些参数就够了,如果有电机重量,励磁电流,定子电阻,转子转动惯量等更好了。

变频器参数功能有自动辨识的,最好,可以自己确认电机等效模型的参数。

网友G:
什么变频器,有些变频器不确定的数据可以不改的

网友H:
变频器电机识别功能,这个是西门子用得多吧?

网友F: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与一个电机设计人员交流,他告诉我,你定我的电机,想要什么参数,我都能给你。全部都是设计参数,而且这些参数通过实际测试,也都差不多,也就是设计时计算的参数与实际产品后的参数八九不离十。

现在这种计算软件估计都普及了。只要电机尺寸,结构,材料定了,计算参数也就出来了。都是软件计算的。国外的这些方法,在国内都基本被普及了。